联想E440 进水不开机.待机为0.04

楼主(2015-05-28):
一客户送来一台E440,客户说进水了已经好几天了,拿到机器后拆机看到板号AILE NM-A151 ,发现EC进水发霉. 3V5V中5V上管处也有轻微发霉,就放烤箱中烤了两天,拿出来清洗后.加焊EC后.并清洗后上电待机0.04A,不触发,测3V 3V时发现5V的电压为2.25V, 5V被拉低了。断开5V的后极输出。 再测5V正常,以为是后极输出拉低了5V的输出。用烧机的方法,调稳压电源到5V直接去烧后级。此时稳压电源的电流为0.00A所明后面没有拉低5V才对。不会是3V5V和待机芯片输出功率不够吗?由于没有这电路图。于是就发来待机芯片,这芯片是A8=,可以换上后故障依旧,再一次详细的看了一下5V上管处,有一个类似于电容的元件 ,以为是电容,就把它拆了,还是一样,再找了一个大小相同的电容,就换了一个上去。还是一样,测量了一下没有一脚接的。是不是一个温控电阻,从T61的板上找到一个大小相同的装去,再通电,待5V3V都正常了。待机为0.01看来这个温控电阻也会接低这个5V的电压啊。再把其他的装上开机。就出来开机的画面。此机完毕。
顺便附上EC及BIOS

网友:
进水的机   有点麻烦

网友:
厉害啊 学习了 呵呵呵呵

398625933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用稳压电源烧机,电流为0.00A也是不对的!

网友:
给力。很少碰到那个坏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稳压电源烧机,电流为0.00A也是不对的!

只因为是三位的稳压电源,虽然电流为0.00A,没有显示出电流出来。说明很少或没有。如果是四位的应该有显示出来的.现在的很多新机器。待机电流很少有时三位的稳压电源跟本就显示为0.00A但可以正常开机。是不是可以说明没待机电流呢或是不对的呢?

网友:
楼主图纸没有吗?

网友(2015-07-06):
我有碰到这机器开机0.03的问题。待机0.02.拔了COMS电池就可以。不拨有时候会开不出。这机器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
学习了,经验啊

网友:
楼主有图纸没有啊

网友:
就是没有图纸啊

网友:
维修是细心活。仔细看是可以看出一些故障的。

网友(2015-08-15):
不错,下载了,这种bios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