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不通电,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5-05-28):
(图片)

网友A:
大家看看哪里坏了

网友:
看不出来的  你测一下电源板输出5v,12v电压输出是不是正常

网友:
此问题无法回答

网友:
先解决电的问题

网友:
先查供电。。。。。

网友:
靠看是看不出来的,不过我建议先断路判断一下保险断了否,220V整流坏了否,开关管好否,启动电阻好否,次级整流好否?

网友:
开关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怎么回答呢?如果供电正常,那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要是能看出来,还花钱买示波器,万用表干什么?先测测待机供电吧?

网友:
查电源板的高压部分。

网友:
查高压,测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不是的话请找专业维修或者换板子吧。

网友:
这个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吧,看着好眼熟啊,跟我接到的一台ACER显示器的一个样,你看一下板的背面,是不是被有明显的灼烧痕迹,我接的那个都快烧穿板了,所以我是整块换掉了。

网友:
目测电容没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看哪里坏了

亲,你真逗,这哪里能 《看》的出来 啊,用家伙事儿干啊

网友:
先量F1,看通不通再说

网友:
看有没有供电,测测镇流二极管坏了没有

网友:
保险烧掉了吧。

网友:
淘宝买一个加运费20好的,715g2538-1-2-3-4都通用的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电源坏了,,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吧     测电压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