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HP 6535S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5-28):
最近是电脑故障高发阶段,连日来忙得头快晕了,店里就我一人在修,笔记本一台接一台的,分也用完了,今天修了一台HP 6535S,写个贴上来赚点下载分,这台机是同行拿来的,故障说是能开机,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就不能开机了,拿来已经快十点了,只能第二天来弄了,
   第二天拆机后,首先想到会不会是散热问题,清理一下后,加了散热硅胶,就测机,结果还是一样,看电流,掉回待机电流后,再次触发电流只动了一点点,0.22-0.25,几秒后,又掉回待机,再触也一样,放一段时间后,又可以亮机进系统,又掉电,重复这样,论坛上走了一回没有什么发现,这时找了个图纸慢慢看了起来,触发后,S3#,S5#是出来了,会不会是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查到这里,发现GATE-5s为0,往前查到这里

到这里后r239,左端S3#-3r正有常3.3,右端为0,同时连着V18_GOOD,来自

来自U6芯片1.8V的PG,测U6条件,发现1脚EN只有0.7,SLP-S5#-5R来自

Q73的G极有3.3V,Q71G极为0,但是D极为0.7,果然换了上拉电阻各Q71后还是一样,继续往后查SLP-S5#-5R还去了哪些地方

还去了U9,内存的负载电压芯片,拿起风枪把它干掉,发现可以正常触发了,电流跑到了0.8几,一会就掉电,这是正常的欠压掉电了,从料板找了个换上,呵呵,一切正常了,此机修复。修机辛苦,来点分鼓励一下,谢了

网友:
来点分啊,

网友:
原来是内存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这样也会掉电啊

网友A:
线路走了老远。问题就是一个U9。 也是比较费时的。

网友:
加5分,修机不易,发贴更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走了老远。问题就是一个U9。 也是比较费时的。

看似简单,但是过程也得一步步查啊,

网友:
好贴不收藏说不过去啊。

网友:
给力。楼主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