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L 集显不输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5-05-28):
原来是集显供电芯片烧了,更换后连CPU电压也不输出,去掉集显供电芯片CPU电压有输出,不好修呀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查点路,,一个一个查

网友:
我手里有个情况差不多的,,修好了跟我说下修的哪。。

网友:
玻璃管 坏了,你摸下那个发烫

网友:
这款机器BIOS会引起不输输出CPU电压吗,谁知道,请教下

网友:
还有我是换过CPU和CPU的电源管理IC的,正常来讲,CPU电压出来后,读了内存才输出集显供电的吗,这个反而不装集显供电芯片,还能跑马

网友:
继续排除集显供 电及周边

网友:
可能你换的那个芯片是坏的 要不就是掉件,或者你看下上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