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开机0.42电流没显示

楼主(2015-05-28):
此机正常电压开机为0.65就有显示,南桥BIOS刷过 EC也刷过,此为APU CPU只有一个桥,桥也加焊过,CPU也加焊过,有谁遇过这个问题分享下

网友:
SLP_S3和SUSP#为3.3V求思路

网友:
仔细测下,应该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CPU 坏的几率大, COMS电池满电不

网友:
查转换电压

网友:
AMD 的机子要先看下COMS 电池电量

网友:
可以按照时序干呀

网友A:
南桥上面有个电容坏了,你仔细看看!!通病!!

网友:
COMS电池已经没有电了,已经换了但是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上面有个电容坏了,你仔细看看!!通病!!

是330电容吗?这机没有缺少电压,电压都正常,也曾怀疑CPU和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330电容吗?这机没有缺少电压,电压都正常,也曾怀疑CPU和桥,

是桥上面的贴片电容 应该已经裂开了,你注意观察下

网友:
还是cpu 可能大点,感觉没跑码

网友:
转换电压、 显卡吹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桥上面的贴片电容 应该已经裂开了,你注意观察下

G475 还是G485?

…………

网友:
这个机器 换桥的概率很大 ……

网友:
这现在查到内存没有复位,DDR_RST#复位信号是从CPU发出,这个信号还有没有其它受控制,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G475集显图纸

联想G475 _LA-6755P 7P.pdf

网友D:
刷BIOS 焊桥 换CPU  三板斧哈哈

网友:
这机子我修过的 一般都是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75 还是G485?

…………

G475集显,板载CPU,单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 焊桥 换CPU  三板斧哈哈

不行也只能大动干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上面有个电容坏了,你仔细看看!!通病!!

对的。南桥上面的一个电容,在对位脚的那个位子处,和RTC相通的。

网友:
cmos没电了,今天修了一台,就怕返修

网友:
看看有没有跑码,这机子0.4 0.5可以亮的

网友:
查CPU供电!这个机是板载CPU,你还是多看看CPU这块吧

网友:
倒是修过,这种桥加焊没效果,只有换

网友:
好像G475,G485都是同一种南桥,都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