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8T-M LE CPU假负载说没电源好信号

楼主(2015-05-28):
华硕880芯片组的板子没复位,CPU假负载上电源好信号没电压。(VTT1.2V  内核1.1V  vpp2.5V     串行总线电源A 1.2V    串行总线电源B无电压  时钟无电压)。测电源管理芯片ASP0903   PG脚有2.4v,是不是可断定是南桥坏。CPU假负载上没时钟,pci的B16脚到有1.6v电压,pcie-16的A13脚2.5V A14脚没电压。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AMD的时钟信号到CPU之间有电容,在假负载上是测量不到的,如果没PG请检测南桥的供电、时钟、PG信号,正常就表示南桥的问题。

网友B:
A14就是南桥供电供电电路没问题就是南桥短路或虚焊。先烧鸡看看是否是nb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4就是南桥供电供电电路没问题就是南桥短路或虚焊。先烧鸡看看是否是nb死了

是pcie时钟,不是pci待机3.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MD的时钟信号到CPU之间有电容,在假负载上是测量不到的,如果没PG请检测南桥的供电、时钟、PG信号,正常就 ...

南桥供电,我就知道pci A14 3.3V , 时钟不会是指32.768吧,PG是指cpu电源管理芯片发过来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找到 SYS_PWRGD  NB_PWRGD  1.8V 和  SB_PWRGD 3.3V   ,且南桥供电时钟正常,南桥就要发出PG和复位,南桥发出LDT_PG 通知CPU电源好,南桥发出A_RST 复位IO IO复位声卡和网卡    南桥发出LDT_RST 复位 CPU 和 NB,至此复位完成!!要是不跑码,就要测量全板总线, HT 总线    A_LINK总线   LPC总线  SPI总线  PCI总线  RTC电路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供电,我就知道pci A14 3.3V , 时钟不会是指32.768吧,PG是指cpu电源管理芯片发过来的电源好信号?

时钟是把时钟芯片发出的时钟信号,AMD的PG是桥供电与其它信号相与产生, 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发。

网友:
测试时钟芯片条件再说,你很多东西都不测试,鬼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