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触发到不显、死机维修。

楼主(2015-05-28):
     联想Y450,Intel独显,故障:不触发--不显--死机。
     一台商家送修Y450,还是一修。接上电流表待机0.010。按开关基本没反应,0.010-0.011-0.009这样跳。拆机取下主板,主板无任何异常,测EC条件待机状态都满足,按下开关DNBSWON#有跳变,桥没发SUSB#,SUSC#给EC。测桥工作条件,3V_S5无,追查源头, 是一个管子PQ10开启,G级低电平,图纸上是由PR138输出15V开启,测PR138上端有13.6V,下端0.63V,以图纸上看,PQ42要该G级要低电平才对,测PQ42的G级为0v,再测PR138阻止无穷大,找个换掉电阻,可是还是不输出13V,在换掉PQ42, 终于输出了,开机显示。 看来很顺利嘛,快速装上主板,进行测试,第一次进系统没问题,在重启第二次就卡在WINDOWS图标哪死了, 再重启就不亮机了,插诊断卡跑码A2,遭了,这下麻烦了,取下内存再装上又能点亮了,还没进系统就要卡死,换内存还是一样,没办法,这样的问题多半和显卡关系大。拆下主板直接加焊显卡,再次点亮能正常进系统了,看来的确是显卡问题,终于松口气了
      测试了半天没问题,就交给商家了,没过2天,商家又把机子拿过来了,说用一会儿要死机,经测试的确要死机,晕了,难道要换显卡?可是价格不好再报价了。经过反复测试,决定换显卡。换好显卡后再次测试,没死机,又测试了2天也没死机现象。现在都过了一星期了,估计稳定了,这个破机子让我没赚钱,希望不要再出问题。 理论不好,有地方没说对的,指点指点,高手勿喷。

网友:
说的很详细,新手学习了

网友A:
不错!有没有重置的显卡也许不用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没有重置的显卡也许不用换!

没有呢,我想这板子在BGA上多折腾几次,故障扩大的几率更大,直接更换,让板子承受力下点,修好了一切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呢,我想这板子在BGA上多折腾几次,故障扩大的几率更大,直接更换,让板子承受力下点,修好了一切都 ...

这个板小毛病很多啊!显卡最好出问题!有时候显卡换引起加电掉电

网友:
换个显卡不得亏欠了啊

网友:
这个机子,小问题很多的

网友:
这个板子 现在都修 烂了

网友:
分析得很好   思路清晰  可以少走歪路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坏的也多,,

网友:
还有就是显卡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直接去掉PQ42不要他了。

网友:
会引起掉电重启的。

网友:
楼主分析很好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