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电容修好HP Pavilion g4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待机0.023板号DAOR12MB6E1...

楼主(2015-05-28):
今天修到一台HP Pavilion g4,故障现象为: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能触发时可以进系统但是不定时掉电,屏幕突然变黑关机电流掉回0.023A在按触发键也不能开机必须放置几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从复故障。从故障上看很棘手不过也得修啊,拆机测量各大电感发现都没有电压,3V\5V待机电感也没有电压(后来才知道是触发后才出来的)那就从这里开始修吧,待机电路使用的是集成块        RT8223 PU3,测得数据如下:
16脚VIN供电:19V
8脚VREG3 3V线性输出:3.38V
17脚VREG5 5V线性输出:5.03V

13脚ENO 总开启:2.46V
4脚TONSEL工作频率设置:5.03V
3脚REF基准电压:2.0V
18脚ENC=S5_ON 3V\5V开启:0V(触发后3.3V)

从以上数据看问题来了,18脚ENC=S5_ON 3V\5V开启是重点脚,是由I\0 KB3930QF 101脚发出,现在是0V说明没有发出转去修I\O KB3930QF 测得重要数据如下:

9\22\33\96\111\125\67供电:3.38V
123脚XCLKO 时钟输出:0V 无波(触发后1.6V 有波形)
122脚XCLKI 时钟输入:0.09V 无波(触发后0.25V 有波形)
37脚ECRST I\O复位:3.3V

127脚LID_EC# 休眠开关:3.3V
86脚ACIN 外接电源好:2.75V
95脚RSMRST# I\O准备好了:0V(触发后3.3V)

19脚NBSWON1# 触发排针:1.8V-0V-1.8V(正常为3.3V-0V-3.3V)
90脚DNBSWON#1 I\O-南桥:3.3V不跳变(正常为3.3V-0V-3.3V)
6脚SUSB#(SLP_S3#) 南桥-I\O:0V(触发后为3.3V)

从以上数据看问题又来了,第一:123脚XCLKO 时钟输出122脚XCLKI 时钟输入电压不对也没有波形,看图纸它们都是由南桥F3脚发出的,现在是不正常但是I\O却有复位输出。第二:90脚DNBSWON#1是I\O发给南桥请求上电动作应该有3.3V-0V-3.3V的跳变动作,现在一点动作都没有。
第三:19脚NBSWON1# 触发排针:1.8V-0V-1.8V这个是最大的问题点虽然有跳变但是1.8V的电压是不对的正常应该为3.3V跳变才对啊,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查图纸19脚NBSWON1#是由+3VPCU经过R341 10K电阻上拉--C68 10V0.1UF滤波--C3 50V10P滤波(图纸上没有)供给,肯定是有两个电容的其中一个拉低了电压分别拆下当拆下C3 50V10P滤波电容时,电压回升到3.3V了,看来C3滤波电容漏电或性能不良。这时按下了触发键,指示灯亮了,电流一路跑到1.543A亮机了,心里很高兴。为了能收到客户的钱,为了降低返修率,为了求故障真相还是老老实实拷机吧,于是拷机48个小时没有出现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能触发时可以进系统但是不定时掉电的故障终于彻底清除了。

本本是修好了回测了数据123脚XCLKO 时钟输出122脚XCLKI 时钟输入电压待机时是没有的也没有波形,正常触发后才有电压和波形是南桥F3脚提供,90脚DNBSWON#1是I\O发给南桥请求上电动作是触发排针修好后才有3.3V-0V-3.3V变跳了。

网友:
估计那个小电容有点轻微短路 细心比较重要。

网友: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学习了

网友:
所有参数都排出来,一个都漏不了,

网友:
原来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好牛逼呀 那么详细。。。看来我也要这样

网友:
这种毛病就怕走弯路。

网友:
原来是电容漏电引起了  为楼主细心点个赞

网友:
这板子的开关插座下面应该有个小节点吧,方便工厂开机测试的,我一般不拆开机小板下来,直接短接的这个小三角节点,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修起来更快速。更快捷找到问题,楼主很细心,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楼主以前不是修电视的吧 芯片还叫集成块

网友:
小电容惹的货啊

网友:
向楼主学习哈。还在不学习这个

网友(2016-04-03):
ec待机电路  上电时序都很清楚 不错 技术不错

网友:
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同样问题秀到过

网友:
台机主板开机排针2.3v正常3.3v。拆掉滤波电容,正常开机

网友(2016-05-17):
小电容惹的祸,一开始看楼主写的排针的电压参数,我就感觉这个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