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液晶显示器二合一电源板到驱动板上面的红色线只有4V电压,是正常吗

楼主(2015-05-28):
液晶显示器二合一电源板到驱动板上面的红色线只有4V电压,是正常吗

网友A:
电压偏低了,正常应该是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偏低了,正常应该是5V的。

红色的线是电源线吗?

网友:
在测了一下好了,谢谢

网友:
你看一下这条红线是5V的嘛

网友:
4V肯定不正常,你测量时表笔没接触好吧~~

网友:
当然不正常,应该是5V

网友:
主要是看这根红线是电源线还是控制线,如果是电源线就不正常如果是控制线就正常。

网友:
应该是5V供电吧,电压低了。。

网友:
应该是5V供电吧,黄线一般为12V

网友:
你表接触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