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液晶显示器的灯管供电是多少V

楼主(2015-05-28):
液晶显示器的灯管供电是多少V

网友:
没有量过,启辉时能有700到800吧,,,亮了以后电压会低一些,,,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测试过。都是看灯管亮不亮的,也不用测试吧。

网友:
不亮直接换灯管的说

网友:
LED灯的电压更低。

网友:
这个电压一般上都不测,有必要时就是代换法换灯管试。

网友:
启动时要达到1800V左右

网友:
测不出来的

网友:
启动时一千多伏 亮了就七八百伏

网友:
百度一下呗!起动时一千六、七百伏,运行时六、七百伏。

网友:
启动1500到1800,正常时500-700

网友:
看屏手册,不同的屏不一样,一般启动时1000多,工作时600-800V

网友:
这电压高了,你想做什么?

网友A(2021-11-11):
问下各位大师,创维液晶电视开机指示灯亮无图像无声音,我网上买了个主板换了还是一样请大师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