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5 V1.0

楼主(2015-05-28):
今天修到的板不加电,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加电了。结果不走码,喇叭吱吱响。桥也做了,BIOS也刷了。就是不好!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不过内存吧。
liuzeng
不是不过内存,就不跑马,开机就吱吱响,不是滴滴响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吧。
不是不过内存,就不跑马,开机就吱吱响,不是滴滴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