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进系统,很多驱动都检测出来,要重新装,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5-28):
rt,主板cpu供电mos管坏了2个,换上后主板正常了。我测试了段时间没出任何问题,就组好一套放起来了。

今天自拿来自用。发现进入系统后很多驱动都检测出来,要重新装,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个系统、

网友:
和系统没什么关系的吧?我这个系统装了很多机器了,都没问题。

后来我自己换了一个电池,没发现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糊涂了,,,确实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