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换芯片

楼主(2015-05-28):
      我们店里的师傅说,笔记本主板换大型BGA芯片,买回来后要先植球才能再做上去,谁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不植球怎么做BGA?

网友B:
买回来的BGA芯片本身应该有植好的锡球。

网友C:
买的是二手的吧

网友D:
无铅换有铅提高成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回来的BGA芯片本身应该有植好的锡球。

是的呀,他说大的芯片买回来植好球的要重新植球再做上去,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植球怎么做BGA?

我是说买的新的芯片本来球都是植好的,他说要重植才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的是二手的吧

不是哦,是新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铅换有铅提高成功率

这样啊。感觉这样说比较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是哦,是新的芯片。

新的芯片已植好了呀,无须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芯片已植好了呀,无须再植。

我们店大师傅说的,大点的BGA型号买回来只有重新植球后才能做上去。

网友:
他问的是为什么要植球??

网友:
不直球芯片怎么能焊接在主板上呢?!不要问这么愚蠢的问题,要学会观察

网友:
愚蠢的问题

网友:
你们师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无铅换有铅更容易焊接,成功率更好。但是最好还是将无铅BGA芯片焊接到板子上去,耐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