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D3

楼主(2015-05-28):
这块板子开机正常,就是有2分钟就掉电了。有时候能进系统,测的CPU温度也就30度,有时候掉电重启,有时候关机。IO换过,南桥换过,BIOS刷过北桥也做了。就是不好,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坏了。

网友A:
这是什么板子啊?,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板子啊?,没见过

技嘉的啊!

网友:
你们谁有 Lenovo图纸啊

网友:
有可能是小元件,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