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iphone5 耳机听歌声音很杂

楼主(2015-05-28):
iphone5 放外音正常,插上耳机放歌的声音就很杂。很模糊。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耳机插孔里面的灰尘多了?

网友:
排除外接耳机的质量/匹配问题  灰尘问题  接触问题  滤波电路问题

网友:
用专用耳机,有灰一般没事的

网友:
灰尘多应该不是这种问题,看看立波电容

网友:
换个耳机试试!

网友:
确实是换个耳机试试,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最好先排除是不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换个耳机试试

网友:
耳机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