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板6大供电的作用与测试点及常见故障

楼主(2015-05-28):
逻辑板6大供电的作用与测试点
1、VEEG/VGL/ voff:-6V -TFT组件关闭GATE的电压给GATE使用
2、VGH/VDDG/Von:GATE ON控制电压,这个电压一般是16v-32v等。
3、VCOM:3.6V-5v基准共通电压和阶调电压的差值来驱动液晶,给面板使用。为了不让电源瞬间的开与关,而引起内部组件突然承受过大的电流而破坏 IC,因而再TURNON和 TURNOFF的个电压启动顺序必须符合先后顺序。
4、 VDD:3.3V 、5.0V、12V数字电路部分供电电源。VDD+5V表示5V。
5、VDDA/AVDD/VDA:模拟电源 , 9.2V-13V为灰阶调电压的最大值,再转成个阶调所需电压给 SCANIC的GAMMA电压
6、GM1---GM14:GAMMA校正电压,该电压为分级的阶梯形
式的电压。用V1-V14来表示。
(1)M/POL:液晶驱动极性转换信号,用于产生VCOM信号。
(2)GVON,GVOFF时序控制信号,是由时序控制芯片发出的。
(3)PWRONC/DC转换IC开启信号,这个信号是有时序芯片发送出来的。
屏的常见故障:
1、白屏:检查VDD、VDA的电压为0或者低。
2、幕出现彩条竖条、满屏竖条、杂波淡淡的图像、有时候黑屏:检查VGH电压。
3、满屏竖条、并杂有图像、并下部竖条无图像:检查VGL电压为0v、或者电压偏低。
4、图像暗淡、对比度差:检查 VGH偏低。
5、白屏:检查多为校正电压全为0v、全为VREF电压。
6、负像:某个或者多个校正电压偏低。
7、亮度偏高、负像:检查 多为VCOM电压
花屏、图像撕裂、无图像、图像左右颠倒检查: 时序控制错误 无RSDS信号输出  或者丢失部分RSDS信号。

 会员1484732300鑫豆2025-4-3 16:41
 会员6122312元2023-2-25 11:48

网友A:
高手呀。不错的好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呀。不错的好经验。

对维修有帮助的东西一起分享。

网友:
逻辑板的维修资料很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直都想要的资料,谢谢。

网友:
版主就是牛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逻辑版是液晶的难点,学到不小!

网友:
看了一遍~受启发

网友:
感谢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
老师的帖子,特别要顶

网友:
老师还可以弄详细些

网友C:
逻辑板坏了如果没有好资料一般人都会放弃了,多谢版主好资料!

网友:
有用的好东西。老师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修到屏电路的时候,大多跟客户说屏坏了,换屏了,顶楼主!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值得细细详读。

网友:
覃总发帖,必须支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版是液晶的难点,学到不小!

难点就是在厂家技术保密。资料不提供。所以把有用的资料分享给大家。

网友:
厉害厉害,老师实在是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逻辑板坏了如果没有好资料一般人都会放弃了,多谢版主好资料!

是的,目前大部分人都不修屏,就是手上资料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