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解除我的疑问!!请看图

楼主(2015-05-28):
                                                                   请看这个芯片 是否满足 VIN EN 就会开启 LGATE UGATE ?

                                                              然后就导通 Q54和U32 最后得出SB3V_PER?````还有一个Q54原来标注是4128的短路了 我就在笔记本的料板随便 补了一个N沟道的MOS管 是否正确的??

网友:
这个是 联想ideacentre B31r3 一体机的图纸

网友A:
菜鸟回答你的问题,在加上    1pin....1.514V   4pin.....2.000V          6pin....1.109V就能工作,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回答你的问题,在加上    1pin....1.514V   4pin.....2.000V          6pin....1.109V就能工作,仅供参 ...

首先非常感谢你···我刚刚按你描述的检查了一下 都正常的····看来这次19V大短路烧了几个东西了,一只MOS 和IO 现在这个转换芯片也坏掉了···真是。。。

网友B:
此芯片得到VIN、EN就开启REF和VREG3、VREG5输出,再得到ENTRIP1、ENTRIP2就会开启两路PWM输出。

网友:
新手过来看看

网友C:
这个EN是开启LDO电压,ENtrip1 entrip2才是开启PW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芯片得到VIN、EN就开启REF和VREG3、VREG5输出,再得到ENTRIP1、ENTRIP2就会开启两路PWM输出。

好的··我检查了 ENTRIP1 ENTRIP2 都有高电平了....但是控制方波没有输出....我已经定了这个芯片了.还有我图中的Q54 是否可以用一个N沟道的MOS管代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EN是开启LDO电压,ENtrip1 entrip2才是开启PWM

你这里说的  EN  LDO 是不是开启 VREG3 VREG5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里说的  EN  LDO 是不是开启 VREG3 VREG5的?

是呀,就是VREG3 VREG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呀,就是VREG3 VREG5

恩明白了``谢谢

网友:
芯片的1、6脚得到ENTRIP1、ENTRIP2时才会开启待机3  5伏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