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5G3 VER6.0主板

楼主(2015-05-28):
      一块映泰A785G3主板量内存 桥 CPU 总线 待机电压的正常 不跑吗 量pci-eA11脚0v 13 14脚0.4v 上负载在量A11脚又有3.3v 这是什么问题 复位排针3.3v 点排针诊断卡复位灯也会一闪一闪的 这是什么问题 菜鸟求助 求哪位大神解答下 谢谢

网友:
菜鸟我来回答。干桥吧,菜鸟的建议只供参考

网友:
我感觉你的CPU复位都出来了,,,,估计和桥的关系很大了

网友A:
复位灯闪请按不跑码修,检测RTC电路、刷BIOS、拆网卡、加焊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闪请按不跑码修,检测RTC电路、刷BIOS、拆网卡、加焊北桥。

它复位灯闪 是因为触发复位排针才闪 不是自己闪

网友B:
不是自己闪,证明复位电路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自己闪,证明复位电路正常了

可是上真u量pci-e的A11脚0v啊 正常应该是3.3v 上负载的时候在量A11脚它又有3.3v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了,经验足!高手啊

网友:
还是查CPU的PG  那个信号在CPU座子那里,因为风扇吹了太脏,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上真u量pci-e的A11脚0v啊 正常应该是3.3v 上负载的时候在量A11脚它又有3.3v 这是怎么回事

查CPU的时钟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