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求助

楼主(2015-05-28):
昂达 魔剑H55 v1.0    插不插内存都不报警 插了内存主板代码跑16 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   哪位大师遇到过是什么问题

有BIOS的话 也可以传一份

网友:
昂达的东东现在不敢恭维!!!

网友A:
如果各电压正常,BIOS也刷了,那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各电压正常,BIOS也刷了,那就直接干桥了。

BIOS没刷  找不到BIOS

网友:
搜索
复制

网友:
H55的这种板子我们这里怎么很少见到过啊 。。。。。。。。

网友:
先查供电再刷BIOS最后干北桥   三板斧

网友:
代码是怎么跑的????  换个U试试?内存条件都正常???  内存除了主供电还有4 小供电,你都测了没有??
参考电压,负载供电,SPD供电 ,总线电压呢???

网友:
刷一下BOSI  然后不行 就打一下 2合一的桥的内存对地阻值

网友:
你要的BIOS 。
搜索
复制

网友:
是不是档其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