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黑色的元件是热敏电阻吗?

楼主(2015-05-28):
图片上黑色的元件是热敏电阻吗?  上面的符合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是热敏电阻

网友:
是热敏电阻,就是个报修

网友:
热敏电阻  起个保险作用

网友:
是打印机上面的吧

网友A:
是热敏电阻 起到电流缓冲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热敏电阻 起到电流缓冲的作用

这个怎么测量它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测量它的好坏?

档位拨至欧姆档测量其阻值

网友:
负温度系数的热 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