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42寸 E700 电视白屏故障。

楼主(2015-05-28):
42寸 E700 电视白屏故障。 这个谁修过的。检测屏电压有 十几付 , 屏的保险也没有断。那位师傅修过这类是的故障。给我说下是那部分出现了问题。

网友:
看看信号输入怎么样

网友:
灰屏可能是驱动板,白屏平供电正常可能是屏坏

网友:
白了,白了,白了就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能听到开机声音, 驱动板应该没问题把

网友:
逻辑板上高压负压,VDD,VCC,VCOM,模块供电电压和降压各点电压都要检查的

网友A:
白屏 ,你屏上的保险没断,你量下有5V上去吗? 屏上面的三端稳压源输出正常吗?

网友:
看下屏供电

网友:
加焊一下主控芯片,试试先,,

网友:
白屏,首先判断白屏时是否有伴音切伴音是否受控,假如有伴音切受控就检测逻辑板的屏供电电压是否与屏的规格书的供电电压一致,然后在检查TCON板上的其他电压如ACDD、VGH、VGL及伽马电压

网友(2015-07-11):
检测一下看是不是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没有屏供电

网友:
没有屏供电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 ,你屏上的保险没断,你量下有5V上去吗? 屏上面的三端稳压源输出正常吗?

42寸的屏不可能是5V了吧。

网友:
驱动板 屏供电查查

网友:
先查下有没升压,屏供电12v的话升压应该在1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