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A入液漏电,大电流

楼主(2015-05-28):
小米2A进水漏电,j经过一番检测后发现此电容电流大,且有腐蚀的现象,换掉后OK。

网友:
这真是拣着了,这么简单的毛病

网友:
这个电阻多大的啊?

网友:
电容直接拆了不就行了?

网友:
大电流这问题要是找对方向就是很简单,要是方向迷失那也很痛苦的!

网友:
要是更细致的说明维修思路更好

网友:
小米的板还好修,不过楼主人品不错,就只坏了一个电容,电源没事。

网友:
看到的吧我的更换就不行

网友(2015-06-30):
能说一下具体细节吗?拆掉它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