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找bios芯片

楼主(2015-05-28):
联想旭日125c笔记本。求助帮忙找一下bios芯片。

网友:
不在这两个照片里面,看下IO旁边或者,南桥旁边,主板真反面都看看,这个板子的IO可能是40脚的吧

网友:
很老的机子了,什么问题?貌似这机BIOS不容易坏的

网友:
老的机子了,BIOS应该是32PIN的吧

网友:
不要盯着8脚的。老机器BIOS都是很多脚的。仔细找找

网友:
原来的bios是Q3C31的,刷成Q3C91后卡滚动条,pe、xp、win7都进不去系统,降级出错。想着换个bios芯片看看

网友:
不会是这个吧?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U12芯片,8Pin

网友:
这个板还有修的价值嘛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BIOS吧

网友:
不会吧,BIOS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