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东芝L600-59R雷击呕血维修

楼主(2015-05-28):
3天前 客户拿来一台雷击的东芝 L600-59R红色 的
版号 DATE2DMB8FO  REV:F
插电大短路 测显卡 南桥短 网卡短 PCI短 EC短 拆下来 什么状况 我说不要修了吧 客户硬要修
把东西拆下来 再烧鸡大发 拆了几个电容 不短了 再全部换上去,我去可以亮机 装好 再开没十几秒掉电
又换个南桥 因为之前修了很多机器掉电南桥问题 一顿忙
又掉电
没办法 试试刷BOIS
刷了N个 这机器 南桥和EC都有 开始刷EC的 不可以 再刷南桥 才完全修复 找到一个可以测试使用的BIOS
附上机器图 一个保证可以的BIOS

L600-PSK0LQ-V2.5(59R).rar

网友A:
楼主换了这么多零件,一定费了好多时间,不过修好了就是值得庆贺的事

网友:
机器的主人不惜花钱修好这个本本,
可能是本本跟随主人多年,很顺手,立下汗马功劳,不舍得就这么废了。
还可能是别人送的,有纪念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了这么多零件,一定费了好多时间,不过修好了就是值得庆贺的事

谢谢支持 就是下班没事做 弄的 叫他换板不肯 才收400

网友C:
刷BIOS,需要勇气和耐心,还有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支持 就是下班没事做 弄的 叫他换板不肯 才收400

你心地太善良了,是他的决定形成的这种结局,客户心里可能比较满意,可能是原装的吧

网友D:
难道你把显卡 南桥 网卡 PCI EC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需要勇气和耐心,还有运气

我觉得 刷bios 好 是最幸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你把显卡 南桥 网卡 PCI EC全拆了?

打雷 全部短路了。。。

网友:
又学一招,雷打后要刷BIOS

网友:
楼主很有耐力

网友:
雷击都要烧 网卡 和南桥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还是换板好一点。

网友:
看起来就好厉害的样子  我们这技术遇见这情况 不换板就不修了 有着时间还不如接几个座桥的  修起来没意义  或许后期还有潜在问题

网友:
机主太执着,楼主太牛了。雷打了都能修好,运气和技术都好。

网友:
修好了吗????能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