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主板MIH67M-HU3维修案例

楼主(2015-05-28):
今天收到客户的两块捷波主板MIH67M-HU,REV 1.0 DDR3内存,1155针CPU。来的时候就点了下,才触发1秒钟就掉电再自己触发,反复循环的,我一开始还以为是电源问题,就换了个电源试,还是一样的涛声依旧,因为我这里只有一个G630的CPU,没有其它CPU了,但我确定的是我CPU是好的,我就看下电池还有没有电,测了下电池也是有电的,现在只能测量下电压了,测到CPU供电那就发现吸有0.35V左右,正常的是0.9到1.5V左右。想到CPU供电肯定是有问题的,后来想了下就把CPU给取下来,取下来后就不会掉电了,再量下电压也才只有0.35V,看也下CPU旁边的供电三极管是被散热片压住的,看了看就把散热片拆了,拆开后就看到十多个供电三极管上都是厚厚的灰啊,然后就清理了下再去开机还是一样的只有0.35V电压,最后就直接断电用二极管档去量CPU供电二极管了,量到有两个三极管的阻值才120多欧,其它的都是520多欧的,然后就把那两个三极管换了,去开机就开始跑码了,结果亮机了。此板修复OK。

捷波主板 MIH67M-HU3 REV 1.0 BIOS.zip

网友A:
刷BIOS资料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资料应该可以

刷过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了还是不行的

还是在官网下的BIOS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   集成显卡的供电啊,,,,LZ也没有发图看看

网友:
哪个三极管坏了,截个图。

网友:
你这板子好怪,CPU供电怎么是三极管?

网友:
三极管 场管都是管

网友:
是场管吧,现在没三极管了吧

网友:
这个是当时换了的三极管图片

网友:
wo ri o ,我还以为三极管 还奇怪哦。。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