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PL-AM 怪问题

楼主(2015-05-28):
ASUS P5QPL-AM 主板,内存,北桥,总线供电都正常,测PCI槽上的时钟1.6V和复位信号3.3V都正常。就是没CPU供电输出,换了几个CPU都一样,什么情况

网友A:
查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呀

网友:
CPU供电IC查了没有 啊

网友:
应该是IC周围有电阻坏了

网友:
先查一下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要先检查好喔,华硕的桥供电有时候会有三个,南侨供电、北桥供电、南北桥供电(就夹在南北桥之间,所以我这样称呼,不知道是否有正确的说法)

CPU没有供电先看有没有短路罗,有短路先把短路解决掉,再来查CPU主供电IC的条件,VCC、EN、VID、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呀

复位信号不是要CPU电源管理芯片上的powergood信号出来才有复位信号的吗?怎么全板的复位信号都有了,主供电就没有呢
奇怪啊、

网友B:
这个板修过几片,没CPU电压多数是一个AP-BG的芯片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修过几片,没CPU电压多数是一个AP-BG的芯片坏了。

这芯片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的

AP开头的脚数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P开头的脚数一样就可以代换

刚用了个笔记本的给它替换了一个 开机 正常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用了个笔记本的给它替换了一个 开机 正常跑码

但是问题又来了 BIOS 关机一段是时间 就不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