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2封装的如何焊接

楼主(2015-05-28):
我用烙铁位置很难弄准老是焊坏一头掉吸,而且会碰到旁边的一起带一起来头都大了,请问大家的焊接方法

网友A:
我左手用镊子夹住件,右手拿烙铁以顺手一侧焊盘锡烙化的同时把件放到位,不管平不平,把另一侧焊上,再用镊子轻轻地压着后用烙铁侧面烤两焊点到平顺。

网友B:
我也是,主要是怎么拆下来。大家说说自己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左手用镊子夹住件,右手拿烙铁以顺手一侧焊盘锡烙化的同时把件放到位,不管平不平,把另一侧焊上,再用镊 ...

谢谢,做起来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也许要多练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主要是怎么拆下来。大家说说自己的经验。

拆,我是熔点锡在烙铁上,用镊子轻轻夹着件,侧面带锡烤,很容易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我是熔点锡在烙铁上,用镊子轻轻夹着件,侧面带锡烤,很容易取。

好的,谢谢了。我也这样想过,就是怕把元件给烫坏了。一般温度控制在多少?

网友A:
温度是不确定的,”高手“能”恰到好“,一般能取下来不坏焊盘就可以了。我算”一般“。

网友:
用刀头的烙铁上点锡,贴着0402的任意侧面,两秒钟就能取下来

如果用尖的,就需要快速点,比不上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是不确定的,”高手“能”恰到好“,一般能取下来不坏焊盘就可以了。我算”一般“。

我觉得装上去比拆要难,手容易发抖对不齐位置,然后焊的时候容易吧旁边的也一起带起来

网友:
热风枪,风力小点。然后镊子/.

网友:
看看月饼老师的视频,会有收获的

网友:
烙铁不好下手就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
论坛上有相关的焊接教程,建议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