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4换屏造成半边背光灯不亮或者无背光灯

楼主(2015-05-28):
接一台ipad4换触摸屏 ,换的时候没关机 换好后发现显示屏只有半边亮,另一边明显发黑,心凉了半截。查资料电路图 ,最后搞定了 ,废话少说,照图测量两个电感阻值是否正常,正常情况下是0欧姆,结果发现右边的一个电感阻值异常,7百多欧,直接短接试机OK。

网友:
弄得好悬哦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
插拔插件的时候没有关闭屏幕???又发生了短路??

网友:
楼主好厉害!看电路图功夫!

网友:
楼主比较历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