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不开机疑难维修

楼主(2015-05-28):
接到一台不开机的iphone4,二修机刚开始故障是白苹果定屏,刷机几次后直接不开机
  接机后加电短接二极管DZ11,启动稳压,电流定在100ma,初步判断是CPU工作不正常,测量电源到CPU的几路稳压 ,C167=3.0V,C218=1.8V,C130=1.9V(正常电压1.0V),C169=1.2V,C221=1.2V(题外话:CPU的供电不止这几路 ,不过在本人长期维修iphone4的经验中,主要测这几路就基本可以确定稳压输出是否正常,纯属实践,为了节省 ,维修的时间也没有去一一测量其他组电压)发现C130处电压不正常,高了0.9V,

  查图纸发现该电压为PPCPU-CORE cpu的核心供电,来自电源的A6脚经三个并联电感L1-PMU,L3-PMU,L16-PMU降压(本人维修纯属自学,此处本人理 解为降压,如有不对之处望大神们指正)送往cpu,顺藤摸瓜,拆掉三个电感,测量果然有一个不通,换上三个新电感,以为故障解决,冷却加电试机,电流不变定在100ma,测量C130处还是1.9V,顿时没了头绪,打开ITUNES看 能不能联机,不联电脑,冷静想想核心供电不到CPU不工作,不联机正常,看来还是供电部分出问题,再次查看图纸 ,电源的A6脚输出核心供电到CPU,电源的D9脚是该供电的反馈脚,难道是反馈出问题导致电压输出不正常?拆下电源,除完胶,测量D9脚到电感L16-PMU通断,果然不通,二话不说直接电源D9脚飞线至电感L16-PMU,装上电源 ,冷却试机,久违的开机电流出来了,装屏试机,显示数据线(之前刷过机的原因),连接ITUNES刷机,能联机了,刷机 一路畅通,激活测试,一切正常,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幸好没一上来就翘CPU!还是得用理论啊!

网友A:
写的很详细,比较有诚意

网友:
楼主经验好足啊!高手

网友:
自学成才的都是牛人,思路很好,我刚学还看不太懂

网友:
4S不开机也是同样方法处理吗

网友:
楼主经验好足啊!真厉害!

网友:
4S还在用啊,挺好的。

网友:
受益匪浅啊!不错。

网友:
自学成才的都是高人

网友:
这个必须加个好友,到时候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详细,比较有诚意

很好  很值得学习的

网友:
看完,赞一个

网友:
好厉害..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牛逼啊大神

网友:
电感 L16_PMU到电源IC的D9脚是NOSTUFF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