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花屏

楼主(2015-05-28):
惠普G62花屏,一开机就花外接不花。第二次开机就不花了,只要不花屏用一天都没事。显卡我也焊过,程序也刷了,就是不行,求大神帮忙
显卡

网友:
屏的原因?你可以看看屏排线

网友:
看看屏接口有没有氧化

网友:
屏。屏线,我都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可能是显存或者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