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苹果一体机27寸A1419底座和螺丝轴

楼主(2015-05-28):
收购苹果一体机27寸A1419底座和螺丝轴,新旧都要,有的来谈13736919571

补充内容 (2016-9-8 09:21):
收到了,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上去

网友A:
我有,不过你得等等,我看我的主板能不能修好,修不好的话就拆了卖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不过你得等等,我看我的主板能不能修好,修不好的话就拆了卖给你

等你稍息,,,,,

网友(2015-09-17):
这个 转轴修就行了  自己搞个贴片装上去就OK     淘宝上定个  200多块

网友(2016-09-07):
其实屏轴都不用换的,我的卡弹簧的卡子断了,直接加的钢片,不过就是安钢片的时候有点儿费劲,把上底座的八个螺丝拆下来就稍微省点儿劲,安上之后比原装的还结实,安完收米,200大洋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你稍息,,,,,

你的主板修好了吗,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