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进水不触发修复记

楼主(2015-05-28):
        机器型号:联想Y400
        板号:QIQY5 NM-A141 Rev:1.0
        故障:进水多时,不触发。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Y400进水笔记本,在保,说送到联想服务站进水的不保修,让我帮帮忙,新机型尽量修吧。果断拆机,拆开后发现进的水都已经干了,没有特别腐浊的痕迹,全板打值无短路。插电待机0.012感觉待机偏高了,不出3 5V,查待机芯片RT8205的工作条件,16脚VIN 19V,13脚EN 3.14V,8脚VREG3 3.3V ,17脚VREG5 5V,1脚ENTRIP1 没电压,6脚ENTRIP2 没电压,问题找到了,追查ENTRIP1、ENTRIP2,分别来自于PQ12双N沟道复合管的6脚和3脚,测得2、5脚有4.5V高电平,PQ12导通了3、6脚被拉低了。现在分析要想ENTRIP1、ENTRIP2不被拉低,PQ12必须截止,PQ13导通,查PQ13的2脚没电压,按理来说应该有VS上拉的电压,查PR57两端没有电压,追查VS,由VIN经PD1过PR1 PR2得来,测得PR1 PR2两端有18.9V,用万用表打VS两端不通很明显断线了,飞线后上电,待机为0.003正常了,触发后电流一路小跑亮机。附上图纸

Y400 QIQY5 NM-A141.pdf

网友A:
就是不理解 现在分析要想ENTRIP1、ENTRIP2不被拉低,PQ12必须截止,PQ13导通,查PQ13的2脚没电压,按理来说应该有VS上拉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理解 现在分析要想ENTRIP1、ENTRIP2不被拉低,PQ12必须截止,PQ13导通,查PQ13的2脚没电压,按理来说 ...

PQ13的2脚没电压也就是没有VS上拉的电压,PQ13截止了,PQ12的2、5脚就会有来自VL的5V电压,使PQ12导通,拉低ENTRIP1、ENTRIP2,RT8205没有这两个开启信号就不会发出3.3V和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13的2脚没电压也就是没有VS上拉的电压,PQ13截止了,PQ12的2、5脚就会有来自VL的5V电压,使PQ12导通, ...

谢谢解惑 加分

网友:
感谢加分,呵呵,1分也是分,再解释下,VL为线性电压,当时3 5V供电还没有正式产生。

网友:
仇恨售后,各种理由不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