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进系统立马掉电

楼主(2015-05-28):
今天接到个笔记本G460 进系统立马掉电,进PE正常,做系统正常,但是只要进系统就掉电 看了论坛里种种回答都没解决,后来我换了个CPU就好了 其实不只是这个机器,想想之前遇到好几太机器都是类似毛病,换了CPU就好  以后遇到进系统就掉电或者蓝屏的 可以考虑换个U试试

网友:
谢了,本以为是背后的电容导致掉电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进系统时对CPU,内存,硬盘都是满负荷动作 。

网友:
维修就是先易后难,换内存,换CPU,,都可以先试试,,不行再动板子,,

网友:
cpu 内存 散热都是基本的步骤

网友:
谢谢 分享  又学了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进系统掉电的也可能是系统或硬盘的问题,今天就见了一个机子,进系统掉电后重启一直反重,后来换了个硬盘就好了,经测那个硬盘没有坏道,怀疑是系统问题。对于蓝屏,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就是驱动冲突和硬盘模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