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有背光无显示 求助!!

楼主(2015-05-28):
如题,前几天接了一个Dell 1420的本子,背光亮没有显示,黑屏,以为是显卡问题,报价换改良显卡,换好后还是老样子,查屏线没问题,查屏接口 r0- r0+  r1-  r1+  r2-  r2+有波形,clk -   clk+ 没有测出波形,换另外三星的屏有显示,八分屏且图像不正常,用原机器一样型号的屏lp141wx3测试还是没有显示有背光,刷过BIOS。显卡换了两个,现象一样,请帮忙分析一下哪里漏掉没查到,谢谢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用三星屏时按D键开机有单色屏显示,用原机lp141wx3只闪一下白屏

网友:
dell机器换屏有些要刷码片

网友:
你这情况应该就是显卡问题.你检查下换显卡时有没有掉点掉件呢.是630的显卡吧,当时为什么不加热下显卡看没有显示呢.

网友:
屏线接口各种查啊  都满足条件不

网友:
请重刷码片,外接正常吗?码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屏线呢

网友:
手上没有屏线,测量与主板针脚链接没有问题,所以就没有考虑屏线的问题

网友:
最开始外接显示正常否,先屏 屏线  一个一个换了在考虑显卡

网友:
弄好了,是码片的问题以前还真没遇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