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APPLE A1425 版号820-3462A小绿灯不亮

楼主(2015-05-28):
前两天接了一台苹果MAC PRO A1425,客户说开不了机,接过来插上可调电源一看电流偏低,小绿灯不亮,于是和客户报价说主板坏了,要留下电脑,两天后来取,客户同意了。接下电脑后拆机,找图纸,找到图纸后,发现有时序,大赞啊, 测公共点为12V,正常 。接下来按时序查U6990有3.42V输出 。再查待机芯片无3V,5V 。P5VS5_EN和P3V3S5_EN无开启信号,查此信号由EC发出 。查EC的工作条件吧,3.42V的VCC和EC复位都正常 但是无晶振,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后还是不ok,心里就感觉是EC坏了。 EC换之检测小绿灯终于亮了,上机测试ok,终于亮机了 。至此电脑修复完成。

沙漠孤烟。。。 + 2 赞一个!

网友:
能苹果机器都是大神啊

网友:
不错的原创,楼主图纸分享下为感。

网友:
楼主,你的EC再哪里买的啊!你有这个机器的料板吗?

网友:
好像修苹果本的都要看那个小绿灯啊,充电故障,或者不开机故障,等等

网友A:
“P5VS5_EN和P3V3S5_EN”它们都是待机下就有的,原来以为苹果本的3v只有在按下开机键后才会出现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机子的EC在哪里买的?我买的料板两块上的EC都是坏的。在线的望速回个话,万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机子的EC在哪里买的?我买的料板两块上的EC都是坏的。在线的望速回个话,万谢!

都是买的料板

网友:
APPLE的EC要买料板拆才有,分析很到位

网友:
看了半天 还是没看懂

网友(2015-07-06):
ec是料板拆的吗??

网友:
图纸呢     发上来  分享下 啊 楼主

网友(2015-08-07):
给楼主补充个图纸和点位,呵呵。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小绿灯不亮。能开机。进系统显示电源已接通,电池未充电!但是有的时候小绿灯又是亮的,灯亮的时候充电都正常。哪位大神给个思路,应该如何排除这种故障。

APPLE A1425.pdf

APPLE A1425 Boardview.rar

点位

网友(2015-09-07):
这个EC不带程序吗?

网友:
我 这个 是3v 一直再跳  不开机

网友:
学习了,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SMC都坏得多

网友:
我也遇到同类的问题  但是我的问题出现的不一样  修复也稳定了

网友(2015-10-28):
手上也有一台。EC在路上。不知道可以好……

网友:
我的本来绿灯不亮,换了SMC后,灯亮有了,但3-5V不出。

网友(2016-03-19):
楼主分析的相当好   但是 焊EC是个技术活啊   这EC 是BGA封装 的    楼主是用热风枪吹下来的吗  ?

网友:
楼主 EC的 晶振 和谐、振 电容在电路图上怎么没有标出来啊

网友:
修到过A1466不充电就是EC出了问题,更换料板上的EC搞定的

网友:
修过一台打死不出3V,硬是没搞定

网友:
苹果的小绿灯,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
楼主  SMC的 时钟和 复位脚是 在哪  有没有截图 发个看看

网友:
大神牛逼,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
买的料板上的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进水 3.3v 3.42V 8V都有 小绿灯不亮也准备换EC

网友:
都好牛逼阿

网友(2016-04-18):
楼主实力派偶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5VS5_EN和P3V3S5_EN”它们都是待机下就有的,原来以为苹果本的3v只有在按下开机键后才会出现

苹果待机只有3V, 按下开关才出5V

网友(2019-05-20):
苹果机我没修过,

网友:
楼主厉害 佩服佩服 。

网友:
我的就给你不一样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苹果的维修技术 现在苹果笔记本挺多的。。还不错。可以报高价

网友(2019-06-20):
前两天收的小苹果,没搞定后来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