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00X3D超薄本,开机蓝屏维修

楼主(2015-05-28):
       新手发贴,只因为没有找到这个实例,修了十四个小时,本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特来分享,给那些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提供一点方法。       本人新手,本贴没有技术含量,不喜勿喷。       接到朋友一台三星超薄本,型号900X3D,故障为开机蓝屏,原装是Win8系统,最近她自己升级为Win10测试版,今天开机蓝屏,无法进行后面的操作,在别的店送修过,被开过机,硬盘为迷你固态硬盘,接口为mSATA接口,无法直接在硬盘上做系统最后返回到朋友手中。
       因为是朋友家里,上门取机器,刚开始就发现整机变形,上下盖无法正常合拢,先给朋友说明了这个情况,应该是内部有大部件变形了。
       机器型号:

       回到店里开机如图:

按提示,按ESC可以进入UEFI设置(就是BIOS设置),可悲的是刚好ESC是坏的,其它按键没有反应或者无实际作用。
经过网上搜索,开机按F2、F4、F8、F9、F10、F11、F12、Delete,无任何反应,直接进入这个蓝屏界面;当然按住Fn+以上的按键都试过,无任何效果。
既然有提示按ESC,就用外接USB键盘,但是开机后无法认到键盘(如果接鼠标,鼠标灯能亮),换了四个新USB键盘,都认不到。
开机吧:

看到没,下面黑色就是电池,已经完全爆掉了,电池上面的红色小框就是硬盘。
我店里也没有这种接口,肿么拌!凉拌吧。
正常应该可以发现外接USB键盘,为什么发现不了呢?
拆机,全拆散,这个机器好拆,直接把背后的螺丝取下来就行了,里面也非常好拆,这是唯一喜欢这机器的一个优点。这里就不上那些个小部件的零碎图片了。
先取了电池,有轻微漏液,对整个电脑和所有取下来的部件都进行了清洗,所有有漏液的地方都重新擦拭干净。最后组装好,电池没有上了。

接了个外接USB键盘,嘿嘿,亮了,可以用了,高兴啊,欢喜啊,这不就是要搞定了的节奏吗?进BIOS改个模式重装下系统就要OK啦。
先说明下,我真不知道这个机器开机按F?能进BIOS,反正我都是开机按的ESC进入的,因为其它的键从F1到F12,到DELETE都无效。
进入BIOS后如图:

看到没:Boot---Boot Device Priority中只有一个选项,就是windows Boot Manager。对的,就是这一个项,U盘已经插上了。试了N种方法还是无法发现U盘。
揪心的时刻来了,网上和论坛上找啊找,找啊找。
【在BIOS设置:
1、F2进入BIOS设置;(F2这台机器反正进不了,按ESC 进的)
2、Advanced----fast bios mode 改为disable
3、boot---secure boot 改为disable, 后会多出一个OS Mode Selection,选UEFI AND CSM OS(有的说是改为CSM OS,最后我都改过试过)
4、Boot---Boot Device Priority中将usb hdd排在第一位。(无论怎么改,这个位置始终只有一个选项:windows Boot Manager)】
当然,进行以上操作时,我使用了五个U盘,三种不同的U启动盘。结果,Boot Device Priority中始终只有一个选项:windows Boot Manager
继续搜索网上,继续搜索各种论坛,继续…………
…………
又过了三个多小时了,搜索到的各路方法都试过了,始终只有一个启动项:windows Boot Manager
你们也不用说什么开机按F几可以进入快速启动项选择画面,这个机器从F1到F12都无效,只有ESC有用,还是外接键盘上按的。难怪上家搞不定的。
在BIOS各个选项中都看了,从来就没有发现过U盘这个符号的。……
火了,这次是真的火了,开机始终是进入那个蓝屏界面,除了按ESC可以进入BIOS以外,其他都无效。
有人说刷BIOS,老兄,咱是新手,不会呀,也没编程器那个东西,更没这个机器的BIOS,网上也搜索过了,就是刷了BIOS没有说肯定就有效的。
看来还是要在本机突破啊。……
查遍了BIOS,只有这个项最看不顺眼:windows Boot Manager,肿么拌,废掉它,一狠心,给它来了个禁用。咱就不让你启动,看你能怎么样。

还记得蓝屏界面显示的这个吗:Recovery
这是这台本本自带的一个恢复软件,只是无法进入,也不知道怎么进入,因为开机按F1-F12都试过了,无效啊。
这次把windows Boot Manager这个项禁用后,原以为会发现U盘启动盘的,结果是直接进入了Recovery界面,这个界面有两大项,备份和恢复,(这个界面中可以发现外接存储设备,可以我的U盘一个都不能认出来,原因未知)。选择恢复,找到本机的还原点,三年前的,点开还原。……
还原很慢的,用了几十分钟才还原好,然后又等着系统加载,设备准备什么的,最终终于出桌面了。
还原后是原版的Win8系统,无法直接进入BIOS,冷重启也无效,网上的其它方法开机按F几的都试过,从F1-F12都无效,连ESC也无效了
最后是这样进入BIOS的:
【Win8桌面打开后,手指从屏幕右侧向中间划动或者按“Win+I”快捷键打开Win8的超级按钮(Charm栏),点击“更改电脑设置”。然后进入“电脑设置”——“常规”——最下面有个高级启动功能,激活立即重启按钮,重启后,看到“选择一个选项”界面,选择“疑难解答”,然后看到三个选项,点击最下面的“高级选项”,然后可以看到“UEFI固件设置”(这个玩意就是Intel推出的一种BIOS规范),最后就可以开始重启了。正常重启之后,系统就会自动进入BIOS的设置界面。】

后面在Win8系统中用键盘测试软件测试过本本的键盘,只有两个键是坏的,一个的“ESC”一个是它下面的“~”这个键。至于F1-F12为什么开机按它们都无效至今不懂,当然还有Fn+以上的各键都是无效的,求大神解说。

还原之后系统有些小问题,当然能开机有系统之后,其它的都好搞了,最终完好的把机器还给了朋友,当然朋友也给了一定的酬劳。更换电池太贵了,300+大洋,直接适配器加电使用。
后面的过程太兴奋没有拍照,有中文软件提示(Recovery本本上这个软件是全中文的),跟着恢复就行了。
最主要的就是前面卡在蓝屏界面,BIOS无法设置,无法进行U盘启动,怎么进入这个恢复软件是才是关键。

本人新手,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分享,口下留情啊。
如果有高手出来详解一下BIOS设置的话,那就更好啦!
详细BIOS如图:

网友A:
  它这个是本本  怎么弄的破破烂烂的 。是摔坏 还是拆坏啊。原机很好看    上次接触到一个 i7  都要上万块!

网友:
这个本子 是不是可以触摸屏呀?

网友:
学习一下,只能加2分,谅解

网友:
整个过程写的很详细

虽然是系统问题 不过解决也很复杂
加分!

网友:
还真遇到这么新鲜的本子!

网友B:
三星的都是要关闭快速启动项的,然后重启再进BIOS做设置

网友:
写得够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是本本  怎么弄的破破烂烂的 。是摔坏 还是拆坏啊。原机很好看    上次接触到一个 i7  都要上万块 ...

大师啊,她的电池都完爆啦,整机都变形了,合都合不拢了,不过机器外观确实很好看,很薄,I5四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都是要关闭快速启动项的,然后重启再进BIOS做设置

都说过啦,关闭快速启动和改动其它设置后都没有效果,进不了BIOS的,除了ESC键,其它按什么都无效,我也是郁闷这一点,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仿苹果的机器吧。碰到过苹果的电池爆了的

网友:
看的有点晕啊老兄

网友C:
你这个键盘肯定有问题,导致其它功能键不能生效无法进入BIOS设置,或快速启动(当然,快速启动无法从U盘启动盘导入PE)。关键是你没有打开CSM,还有在SECURITY(安全选项)中,进入HDD()盘被FROZEN(被冻结),PASSWORD ON BOOT也是ENABLE(启动需要口令也是被激活),所有这些必须关闭

网友C:
我注意看了一下 恢复系统的说明,回车键表示  重试恢复;ESC进入UEFI(BIOS)设置;F8启动设置;按F9使用不同的系统(因你的键盘ESC和~键失效表明,你的键盘命令混乱,导致无法使用F8与关键的F9),如果下了本本键盘装上USB键盘,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麻烦

网友:
楼上说的对,键盘不好用,直接接外接键盘用,就不用这么累了。

网友:
应该是哪个地方没关掉吧。。。

网友D:
这种情况你都能弄好,也是高手呀!之前有个三星的平板,客户说做系统,电源键盘都给,BIOS里只有一个选项,BOOT选项不知道怎么调出的,最后也没装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你都能弄好,也是高手呀!之前有个三星的平板,客户说做系统,电源键盘都给,BIOS里只有一个选项,B ...

真的呀,那么看来这个帖子还是发迟了哦。
这台三星也是进不了BIOS,提示ESC可以进,但是本本上的ESC就是坏的,刚开始还不认USB外接键盘,不过总算还是给搞好啦,不容易。

网友E:
唉,楼主也不错啊,比我好耶,我啥都不会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唉,楼主也不错啊,比我好耶,我啥都不会耶

我也是新手,刚开始也是什么都不会的,都是慢慢学的,要是有时间了,还是希望能到迅维实地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的 是不好 修

网友F:
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系统,开始到不了u盘启动的模式,把fast bios mode 关闭了才可以,这个机器确实是esc为快速启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系统,开始到不了u盘启动的模式,把fast bios mode 关闭了才可以,这个机器确实是esc为 ...

fast bios mode这个项默认就是关闭的,客户自己升级到了WIN10测试版,后来才出的问题,BIOS启动项始终就一个选项,根本找不到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键盘肯定有问题,导致其它功能键不能生效无法进入BIOS设置,或快速启动(当然,快速启动无法从U盘启 ...

首先感谢大神来指点,还有不懂的地方请继续指教,真心谢谢!
关键是我改过CSM,一共有三个选项,一个UEFI,一个CSM,一个UEFI or CSM。在这三个项中,如果选择第二个CSM的话,开机现LOGO然后重启,然后现LOGO,然后重启,一直重复此步骤,在重复期间无论按键盘上的哪个键都是无效的,外接键盘上的按键一样无效,所有键都是无效。最后我是用如下操作才能恢复到按ESC进BIOS的:具体操作如下,断电,取下CMOS电池,三分钟以上(我试过一分钟反正没有用,开机还会无限重启),然后再接电,开机按ESC可以进入BIOS,也就是恢复到刚开始的样子。
“还有在SECURITY(安全选项)中,进入HDD()盘被FROZEN(被冻结)”这个要怎么修改我真不知道,高亮选择不到这一项,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注意看了一下 恢复系统的说明,回车键表示  重试恢复;ESC进入UEFI(BIOS)设置;F8启动设置;按F9使用不 ...

在维修过程中我确实下过本本的键盘,但是一切没有改变,我不知道是电脑本身的原因,还是因为朋友自己升级到Win10测试版的原因。不过这个方法在维修中已经使用过了,无效。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现在新机改BIOS都是比较麻烦的,楼主耐心啊!

网友:
三星的妖姬啊

网友:
手里有个一开机就提示恢复模式 ,但是进不去BIOS的 按楼主说的外接键盘按esc也不行。。。没头绪了,不行试试刷BIOS吧。

网友:
能进恢复模式你就直接恢复就行啦,我那个是刚开始进不了恢复模式我才进BIOS的

网友(2015-07-18):
遇到一个一样的 在BIOS里面看不到U盘 和硬盘,难道要把硬盘拿下来 在其他机器上用UEFI模式做一个系统,觉得这个系统应该是注册到BIOS里面了!

网友:
还以为是平板呢

网友:
把硬盘拿出来 然后装系统不就好了吗

ccf1996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G(2024-04-09):
我按F2就蓝屏,什么也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