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用电池掉电厉害,电池不充电,单用适配器正常也无法开机

楼主(2015-05-28):
Y470用电池掉电,电池不充电,单用适配器正常也无法开机。拆机一看。有维修过的痕迹

网友:
求助大神,

网友A:
用适配器正常无法开机,是不是把能触发而不亮机?
用电池掉电厉害,也 不充电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请先检测保护隔离的管子是否完全导通,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大哥,请看清楚你的板上PQ30X是否写有(某某老鼠到此一游)啊!我怎么就觉得那里有股尿骚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适配器正常无法开机,是不是把能触发而不亮机?
用电池掉电厉害,也 不充电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请先检 ...

1.不插电池,适配器接上不亮灯,无法触发

2,有两个电池都有电的,有个还是新买的,

3.我发的图片上面的PQ30***SOM是之前被短路焊接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适配器正常无法开机,是不是把能触发而不亮机?
用电池掉电厉害,也 不充电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请先检 ...

对了还有一点忘记说了,新电池接上去能开机电池电量显示0%。新电池满电状态可是显示灯显示红色无电。
0%电量虚显示,过一段时间后,电池完全用完电,就无法再次开机,接适配器,有闪红灯,1~2~3小时后也是闪红充不进,开机触发电量不足2~3次重启电池电量耗净,无法再次开机不管充电多久没一直闪红

网友B:
楼主的意思表达清楚:“就是保隔不通,只有电池供电,而且也不充电”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网友:
看你描述的现象,脑子都乱了!先从保护隔离电路入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表达清楚:“就是保隔不通,只有电池供电,而且也不充电”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牛逼,说的正是我想表达的。插上适配器,显示灯会亮,但一直都是红色。不插电池,单插适配器,毫无反应,无法触发开机也不闪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牛逼,说的正是我想表达的。插上适配器,显示灯会亮,但一直都是红色。不插电池,单插适配器,毫无反应, ...

那就玩充电这一块就是,楼主如果不会,那只能花点儿银子找我的同行们了。

网友:
说的有点不清楚,有冲放IC 的话看下

网友:
有待机吗?没有的话往前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玩充电这一块就是,楼主如果不会,那只能花点儿银子找我的同行们了。

问题是机器问题不是电池问题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玩充电这一块就是,楼主如果不会,那只能花点儿银子找我的同行们了。

这种情况同行价要多少

网友:
说得含糊,电池怎么样,适配器又怎么样,得具体说说

网友:
主板芯片烧过,主要看看PQ301、302、303有没有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同行价要多少

100多点儿,

网友:
没太看懂,不过这种现象应该重点查保护隔离和充放电电路

网友:
打开图纸  先把 坏的零件  换了 在说

网友:
那就玩充电这一块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