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EL桥芯片时序总结,以及IO芯片脚位求教

楼主(2015-05-28):
今天研究INTEL的桥资料,发现INTEL桥(6系列)有一个时序资料,我总结了一下,应该是这个系列的通用时序(自己根据时序图琢磨的,也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老师指教)。

待机:

VCCRTC(来自主板) --->  RTCRST(来自主板) --->VCCDSW3_3(来自主板) --->DPWROK(来自主板) --->SLP_SUS#--->VCCSUS(来自主板) --->RSMRST#(来自主板) --->SUSCLK

图如下

触发后:

SLP_S5#--->SLP_S4#--->SLP_S3#,SLP_A#,SLP_LAN#--->VCCASW,VCC(来自主板) --->APWROK,PWROK(来自主板) --->DRAMPWROK(桥发给CPU) --->25MHZ(来自主板) --->时钟输出--->PROCPWRGD(桥发给CPU) --->THRMTRIP#(CPU发给桥)--->CPU SVID(CPU发给CPU电源控制器)--->VccCore_CPU(来自主板) --->SYS_PWROK(CPU电源控制器发给桥)--->SUS_STAT#--->PLTRST#

图如下

有了这个通用时序,我觉得对我这新手看图纸有很大帮助,起码知道它下步会干嘛。回头来看与桥关系密切的IO芯片,突发奇想:有没有类似总结IO时序的资料?

徐老师有一个常用IO脚位的表,里面详细列举了常用IO芯片的常用脚位及代表意思。(受益菲浅,抄在笔记本上,以维修时作参考)

但我想问一下的是,有没有类似总结IO时序之类的资料?比如说,从待机到触发,IO会收到什么信号发出什么信号(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触发后,IO会收到什么信号,会发出什么信号?具体在什么时候?搜索了一下IT8712的PDF资料,里面只有脚位图,以及各脚位的解释。没有类似时序之类的图,是不是像IO这种芯片有些脚位会被程序定义,所以不好弄像这样类似时序的通用总结资料啊。。

本人新学,真心求教,恳望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兄弟真认真,我看得都头晕了

网友:
看不懂你在说什么,想说什么

网友:
IO GPIO定义了好多引脚 所以没有桥那么具体
不过大体都差不多

网友:
时序只能是大概了解一下吧!不同机器略有差异,不是完全相同的。即使同一型号的芯片,用法上也不相同。

网友:
本人初学,虽然以前有一定的电子基础,英文也还过得去,看图纸也没什么压力,也喜欢深究这些东西,总觉得一个图纸上面设计这些东西,总是有用的,但学识有限,有时候实在是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却也乐此不疲。所以把自己不懂的东西提出来,希望各位老师能不吝赐教。

网友:
IO的信号输出输入及先后顺序是跟据主板标准时序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