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在线等回复!大神可否停留片刻解决我的问题!!

楼主(2015-05-28):
我的苹果AIR   型号是A1465!现在用电池开不了机!插上适配器直接亮了,电池还有100%的电!!!

必须每次开机都要插充电器,师傅说是电池里面卡顿的缘故,要把电全部放完再充满再放完再充满。一直这样反复循环,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可否速来解答我的问题!在线等回复!!!!!!

网友:
大神速来解答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求助 苹果售后吧  售后会教你的

网友B:
你上他当了 反复个几回 坏了算谁的  你直接让他给你换块 试试不就知道了 换新的能用 他说对了  不能用 就XXXX

网友C:
这是因为电脑把适配器的电当成是电池供电了,所以挂上就开了,应该主板”充电与切换电路“故障。只是个人认为,具体情况看实际电路故障为准!

网友D:
没有听过 电池里面卡顿 这种说法

期待高人给你答案

要是客户 可以找个专业的地点检测下 ……

网友E:
一种原因是电池不行了,另一种可能是适配器和电池识别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故障阿,冲放电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听过 电池里面卡顿 这种说法

期待高人给你答案

我自己用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种原因是电池不行了,另一种可能是适配器和电池识别信号出问题了。

唉,苹果这东西,一换东西都要许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电脑把适配器的电当成是电池供电了,所以挂上就开了,应该主板”充电与切换电路“故障。只是个人认 ...

说的有理,但我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上他当了 反复个几回 坏了算谁的  你直接让他给你换块 试试不就知道了 换新的能用 他说对了  不能用 就XX ...

他是我师傅啊,怎么可能害我啊,我现在还在他后面学徒呢!都是搞电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求助 苹果售后吧  售后会教你的

苹果售后多贵 知道吗?

网友G:
还是不要乱搞了,这东西不便宜

网友:
修好了告诉下 谢谢

网友H:
最好有一样的本,交换一下电池就知道了
。估计电池的可能性不大。实在不行就改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了问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

网友I:
没修过苹果的机器  看情况是保护隔离和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是我师傅啊,怎么可能害我啊,我现在还在他后面学徒呢!都是搞电脑的

此师傅非彼师傅 我以为你是客户说师傅呢

网友:
充放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售后多贵 知道吗?

我是说 苹果电话售后服务咨询 你打电话去咨询 不是要让你拿到那边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修过苹果的机器  看情况是保护隔离和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虽然现在在学电脑,但这自己用的东西真不敢随便下手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好有一样的本,交换一下电池就知道了
。估计电池的可能性不大。实在不行就改电路。

说 的轻松啊 ,弄坏了好几千块白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不要乱搞了,这东西不便宜

是啊,7000多,现在有问题,唉

网友:
保护隔离 放电管出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没有听过 电池里面卡顿 这种说法

期待高人给你答案

现在插上适配器开机以后,拔掉适配器能否待机?另:您师傅所说的是电池容量校正,通过充放电形式,对于您所描述故,是产生不了作用的。这种校正通常用来对于新电池容量数据的自我校正。

网友:
换了电池试试吗

网友K:
里面有个电源小板换了吧,100来块钱。

网友L:
关注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你的问题,换电源小板就好了。最后注意一下键盘接口。

网友M:
兄弟键盘是好的吗?
可以开关机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拔掉电源 插电池上面 会掉电吗

网友:
如果插电池在上面 拔掉电源掉电那说明 那个电池坏了

网友:
没有啊  ,店里没有苹果的电池  还必须要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关注下  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啊  一直在充电放电,后板都烫的要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K:
里面有个电源小板换了吧,100来块钱。

确实电源小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关注下  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哦  ,在充放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插上适配器开机以后,拔掉适配器能否待机?另:您师傅所说的是电池容量校正,通过充放电形式,对于您 ...

能正常使用,电池完全没有问题,用个一两个小时不成问题,就是每次开机必须要插上适配器不用按开关它自己启动了,关机按关机键 也没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兄弟键盘是好的吗?
可以开关机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就是电池坏了

可以开关机,我的意思就是开关机的按键不起作用了

网友N:
我不懂,是不是接适配器,检测不到电呀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转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O:
你可以尝试上电池和插上适配器开机  在开机后 把适配器的供电拔掉 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可以尝试上电池和插上适配器开机  在开机后 把适配器的供电拔掉 看会不会掉电!

会啊,100%的电  看电视能看2个小时,电视完全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不懂,是不是接适配器,检测不到电呀

一接适配器,就直接自动开机!   拔掉适配器 按开关机开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可以开关机,我的意思就是开关机的按键不起作用了

那不就是你的键盘有问题 或者是触摸板 和排线 有问题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确实电源小板的问题?

肯定是了。。。。。。。。。。

网友P:
这玩意还是找专业人士吧。免的故障矿大化。你师傅说的那是电池校正,目前还没发现校正能把这种故障弄好。或许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玩意还是找专业人士吧。免的故障矿大化。你师傅说的那是电池校正,目前还没发现校正能把这种故障弄好。或 ...

好吧,太麻烦了,唉,,

网友:
引用 网友K:
肯定是了。。。。。。。。。。

可否加我QQ:921127066  电板小板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不就是你的键盘有问题 或者是触摸板 和排线 有问题啦

键盘其余的键都是好的耶,就那个键有问题,唉。

网友:
就是自动开机了,,之前有过一台是电源小板有个三极管挂了,

网友:
插上电池有没有测一下主板待机呢?或者是EC有问题啦,就会按开机没反应的

网友:
就因为是自己的本  大胆去搞嘛  为了学习 不要怕牺牲

网友:
大胆的修,修坏了不还有师傅的吗??光看是没得用的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没有的话你换个键盘,,有一半多的几率会好 这本子电池不会自动加点,外接不正常开机的话 一直就是一插适配器就自动加电的。 你又说了自动开机后不能用按键关掉,这部明显的按键坏掉了么。苹果进水机器这样问题修好多了, 换键盘搞定

网友:
规划局快乐

网友:
楼主 做什么事不要怕 不动手你永远都学不到东西的

网友:
电池坏掉了  这款机器电池同一问题我遇到三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