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开机白屏求助

楼主(2015-05-28):
开机直白外接不显

网友:
显卡和屏有检查吗?

网友A:
是雪白 还是灰白?

网友:
先排除屏的问题,再考虑显卡。

网友:
外接 先不考虑 先排查白屏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先查查屏的供电

网友:
先外接看,如果外接是好的,查屏的供电,开启,调节

网友:
排除了 ,屏和屏线。就查查屏线接口的供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雪白 还是灰白?

雪白的是哪出了问题?
灰白的又是哪出问题?
有时候会搞混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得一步一步排查  说的有点笼统

网友:
屏线有换过 吗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图看下是什么白

网友:
看供电和显卡!!

网友:
【欧美汇屏供电 和屏街口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雪白的是哪出了问题?
灰白的又是哪出问题?
有时候会搞混

灰屏 缺少LVDS 雪白缺少屏供电剩下的自己研究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