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85总线供电位置知道进来回答一下。

楼主(2015-05-28):
大婶们,弱弱问一下B85有无总线供电,我知道H61以下的,但是新的B85的总是找不到总线供电。在此请教一下!

网友:
找一份图纸来看看不就知道啦?技嘉的有B85的图纸出来了

网友:
B85主板桥的总线供电电压使用桥供电1.05V提供。

网友:
说真的,这些什么总线供电神马的我都不懂额,我都是看图纸叫什么就叫什么,其实主要看主板的MOS有多少个就测多少个就好了,每个品牌的主板或者每个型号的主板未必都一样有这些东西,照着MOS上面去测试,就好了,这种思路所有主板都通用。

网友:
谢谢3楼的,我知道了。其实我在华硕电脑里修主板,我们用的全是点位图,我一直找不到总线供电,原来总线供电和PCH是共用的!

网友:
vsssa就相当于以前的总线电压,mos管的s级是0.9,跟桥供电一起了后来的板子

网友A:
妈的qq有毒了咋回事,老出
图片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的qq有毒了咋回事,老出
图片

你搞什么的哦,一发帖子就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