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8552自动关机电池电量一点都没有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28):
三星I8552手机,最近几乎每天都要自动关机,然后电量一点都没有。要充电充很长时间才能开机。换电池了没用。换好几块电池了。后来换了主板,不会掉电了。用了一个月,新的主板又出现这种问题了。现在已经有两块主板这样了。天天换主板哪换得起啊?关键这不是我自己的机器,是顾客的。是我自己的早就扔垃圾堆了。不掉电的时候什么都正常。求大神分析原因。。。急急急啊。

网友A:
大神们都来看看啊。

网友:
主板。电池都换了。。你还有什么可以换的?难道是屏?

网友:
注意装配方面的问题,绝缘没处理好,有漏电短路的,要知道手机始终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都来看看啊。

你是?售后?这下陪手上了吧。哈哈

网友:
漏电引起的可能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