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键盘报警

楼主(2015-05-28):
刚开始这电脑拿来的时候,就是说不能上网,然后进系统,到桌面捣鼓了几下,很卡,就想给他装个系统,没想到,悲剧就此开始,装了老半天,没装上去,重分区,在装,还是不行,系统真有这么难装。难道比装逼还难?我就不信这邪,听说可以把系统装到别的盘里去(即“非C盘),于是乎,说时迟,那是快,说干就干,果然。。。还是不行,别急,我还有绝招,拆硬盘,挂台式机,看你还得瑟不得瑟。方法照旧,系统装在最后一分区里,搞定,挂回笔记本上去,继续装,完了,还是不行,这蛋疼啊,报警,这么就报警了捏?我可是良民啊,报警不顶用的亲,既然能显示,还报警,那就一个一个的拆,慢慢试,拆到键盘时,哦了!不叫春了,重新装系统,这次顺利的进去了,这刚进去的时候,感觉爽的一塌糊涂,你懂得!顺利进桌面。好,关机把所有东西装回去,还是报警,键盘的事儿。插内置键盘就报警,而且不进桌面,拔掉键盘就能顺利进桌面。用外置的USB键盘没问题,进桌面其他什么都正常,换了个键盘。还是会报警。这头疼了,不会呀,师傅师娘都没教这个呀,那怎么办捏?于是乎,有请下一位男嘉宾.....(非诚勿扰的音乐想起).......一位高大上的男同胞从电梯里出来了,穿着个裤衩,打着个领带,手拿麦克风,潇洒的走到台前,说:(问题所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硬盘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硬盘试下啊

换过键盘了都,

网友B:
我的思路都跟你跑偏了

网友C:
键盘换过 简单测下简单那接口的对地阻值试试

网友D:
你就还没修好这本子??不是说是键盘的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思路都跟你跑偏了

言情小说看多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换过 简单测下简单那接口的对地阻值试试

简单测下简单那接口,,你知道我的技术不行的,你还这么调戏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就还没修好这本子??不是说是键盘的问题嘛?

是啊,开始以为是键盘,换了个,还是这样的

网友E:
百度赛  很神奇的

网友F:
测量键盘主板接口各条线的对地阻值一样不,如果一样,试着刷下bios啊,应该是对地阻值有一个不一样啊

网友G:
可以测测键盘接口各点的对地阻值,再往下查,应该是能找到问题。

网友H:
看着看着,看跑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度赛  很神奇的

你有没有 搞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量键盘主板接口各条线的对地阻值一样不,如果一样,试着刷下bios啊,应该是对地阻值有一个不一样啊

如果说,对地阻值不一样就是有问题,正常应该是都一样是嘛?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以测测键盘接口各点的对地阻值,再往下查,应该是能找到问题。

你这么看好的 ,那我必须加油,谢谢。对地阻值是每个都一样就是Ok的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着看着,看跑题了!

思想不正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测测键盘接口各点的对地阻值,再往下查,应该是能找到问题。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只是知道师父这么测过,好像阻值相差不大,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这么看好的 ,那我必须加油,谢谢。对地阻值是每个都一样就是Ok的对嘛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只是知道师父这么测过,好像阻值相差不大,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只是知道师父这么测过,好像阻值相差不大,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哦。好把,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