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807触摸不能用非触摸问题+不充电

楼主(2015-05-28):
客户拿来一部R807说在省城换了屏后,触摸不能用了也不能充电了。心里想:“谁TM让你去省城修呢,来回70块的车费呢SB”。放下来看看吧。
修东西像人一样,先要把肚子填饱,再去想下半身的问题。先搞触摸不能用的问题,然后再搞充电的问题。
先搜一下有没有通病,有。
触摸接口的对地电感坏了,拆掉用焊锡短接,无效!

测量接口处1.8V和2.6V的电压是有的。再测I2C总线电压0.8V。

I2C总线电压多少V呢,忘了。测另一条哦是1.8V。
什么原因只有0.8V呢。I2C连了那么多东西。一个一个去拆,这机子也就别想修好了。看到别人说有重力感应会引起。拆了再看

拆了重力感应后I2C两条线都1.8V,装上触摸进系统能用了。
再来解决不能充电的问题。上家已经换过尾插了。

测量U2200的6、7脚无电压,1、4、5、12脚有5.1V的电压。
正过压保护控制器烧坏了,没有元件换,飞线解决吧。

如果是自己的机子我觉得这里最好从其它机子尾插那里拆一个稳压二极管来装上,可能比较保险。这机子就算了,你懂的!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电感接地?头回看到这种电路。

网友A:
电感接地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分析的很好,你在哪里找到图纸呀?还有去什么地主看通病贴子

网友B:
电感接地是产生负压,就是相反的电压。

网友:
手机维修呀, 学习下

网友:
手机图纸在哪里找到的啊?手机修理资料学习中啊

网友A:
楼主也不解答下我的疑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不解答下我的疑问。

隔离
我晕,两个字还不让发。不得不多打几个字。学员不懂就问老师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
我晕,两个字还不让发。不得不多打几个字。学员不懂就问老师嘛。

这个好像没有讲啊,电感还可以做隔离吗?好像电阻有隔离保护作用。明天问老师去。

网友:
思路清晰啊,高手

网友(2015-07-06):
引用 网友A:
电感接地有什么作用啊。

应该抗高频信号干扰和滤波作用。

网友:
U2200的6、7脚无电压,1、4、5、12脚有5.1V的电压这里飞线直接解决故障感觉不稳定,最好找个保险电阻或5V左右稳压二极管来进行连接,防止5V工作过压烧坏充电管理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接地是产生负压,就是相反的电压。

这里的负压可以理解成零电位以下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