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边上的小电容怎么焊呢?

楼主(2015-05-28):
烙铁不好搞,风枪怕吹坏内存槽

网友:
换个小的风枪嘴就可以了

网友:
小风嘴加隔热胶带

网友:
如果怕吹坏内存槽的话 就在内存槽上贴上铝箔纸

网友:
怕吹坏内存槽,那烙铁也很好用,,,用尖头的,。

网友:
选细一点的烙铁咯,比如T12-ILS

网友:
用旋转风的风枪不会吹坏内存槽,在贴铝箔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