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图中,线路上的句号。就是小圆圈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28):
代表从这里开始流到别的地方,还是别的地方流到这个句号这结束?
来自: 微社区
电路图

网友:
我个人认为,就是有些电压或者信号,不方便都连通,所以直接以端子形式表示(就是你说的句号),然后另一个电路上面直接调用它,同时在圆圈上面标明名称。

网友:
你说的句号有些是测试点,信号到这里为止,有些表示的是低电平有效,一般在IC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