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神舟 M215HC 一体机

楼主(2015-05-28):
神舟 品名:奔驰E6(靠,奔驰都出来了) 型号:M215HC 一体机

不知道该放哪个版块,如果不对请管理移动一下

时间:2015.05.28

地点:工作台
型号:
品名:奔驰E6(靠,奔驰都出来了) 型号:M215HC 一体机
故障:不触发

不说了,直接上图,这个板找遍了论坛也没有图纸

板号就那个,还是老老实实的看下吧,这个机器是内置19V 6.9A的电源,采用的接口为普通台机主板电源的给CPU供电的4芯接口,看来以后得换可调电源了,现在的电源才5A,不够用啊。进入正题:

接上可调电源(心里害怕,必定这个是用6.9A的电源),还好,待机0.010,感觉正常,找下这个板子的开关位置,跑线到开关,发现开关上没有电压,0V,开关0V电压肯定不对的,还以为是开关问题,拨掉开关连接线,结果还是0V,查整个板子,发现除了上MOS的D极有19外,没有发现其它任何电压,也不能确定已经过了保隔电路了,于是开始疯狂的查找看看有没有产生电压的芯片,在边上找到了一个标识为CL=XX的一个电压,心里明朗了,这不是RT8205C的芯片吗?
于是找出8205的资料,

发现L48(图中的右边电压)为3.3V ,L47(图中的左边电压)为待机5V,且都没有电压产生,断电测量看下发现L47对地二极体值为0,呵呵,短路,短路了,怎么可能产生待机的3、5V电压,断开L47电感,后极短路,查看周边发现周边连接到了PC122、PC123、PC124、Q63、Q66,于是拆上图中的PC122、PC123、PC124、Q63、Q66一边拆一边想,这个5V去的地方可能很多,又没图纸,不知道会是哪里,拆完这些打下值,哈哈,运气真真真的好,不L47后极不短了,于是一个个元件去查,发现PC124电容坏,直接把其它拆下的元件全部安装上去,通电试机,还在可调上,没有插内存,发现电流能到0.8,心里怕怕,不知道板子会把电流上到多少,看到机器上的6.9A电源真可怕,还好没有大短。直接装机。简单固定接屏后哈哈,神舟LOGO出来了,哈哈这么简单,那你就错了,变态的在后面呢,哼着小三装机,全部安装完成了开机我傻掉了,白屏,3秒的白屏,看到白屏就会想到要么屏线没有接好,要么就是屏供电没有出来,以为屏线没有接好,拆装机重新插屏线N次了依旧白屏,人要崩溃了,还是老实的查查吧,查查屏线接口边上的电路,发现屏供电为0V,这个电路就在边上,好找,看下图:

找到屏供电是由Q37的E极输入,C极输出,B极有4.5的电压,E极有5V,C极为0V,C极通过200欧连接到Q38的D极,Q38的标识为K72,查资料得出它是一个小的N沟道MOS管,Q37的B极连接到一个C689电容分为两路,一路连接到Q38的G极,一路连接到R913,R913的另一端再连接到R914然后不知道连接到哪里了,分析Q38的G极为高时,肯定会拉低D极的,因为Q38的S极是接到地的,由是拆了Q38,加电测量果然5V出来了,再装上屏发现还是白屏,又一次把板子拆出来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在反面发现内存一端还没有插进去,我就晕了加醉了,怎么内存不在位置了,插新插好内存连接好屏,OK了,神舟LOGO出来了,呵呵,让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机器的LED供电是加电就会找开背光的。唉,再一次装机,各位认为这里机器修好,那你又认为错了,这机器还没有完。看下文:

又是自以为是的把所有螺丝及盖装好,问题又一次的出来,开机发现屏红白绿蓝的不停变幻,想信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哈,我运气真是太好了,换了个问题出来了,就是不显示。我是真的真的醉了,吃了上次的亏,这次直接把安装内存的后盖,以为是内存安装不小心碰到哪里了,结果这次失望了,内容安装位置是好的,不放心,从插,加电结果一样,唉拆机吧,插新N次的插拔屏线结果一样,醉了,没心思了,还是查屏线看看,两分钟过去了,发现屏线其中有一根是断了的,唉,这是什么世道,怎么小问题一堆。补好屏线小心翼翼的装机,连接好屏后真怕又有什么问题,这次测试好了,神舟的LOGO出来,安装,刚想安装,想起这个机器没找到BIOS,又拆机备份一下BIOS,小心把机器装好了试机,这次老天照顾了,开机一切进系统正常了。折腾到现在。

各位看官:看写的这么详细过程,给加点分吧,这年头就差分了

上备份的BIOS 神舟 品名:奔驰E6型号:M215HC

网友:
楼主威武,真是一波三折

网友:
你辛苦 了,写的很详细。

网友:
呵呵占沙发看维修资料,顶起

网友:
板凳,楼主技术不错啊。参考了。

网友:
神州的板子估计自己设计的,卖不动的CPU都能装起来低价卖出去。

网友:
老機子了,能修就修,不用花太多時間在上面。

网友:
樓主技術結實。

网友A:
屏如果五颜六色的变换是什么问题啊楼主  内存么?

网友:
谢谢楼主详细的讲解

网友:
大哥我被你绕晕了,这个机器的LED供电是加电就会找开背光的这句嫩是没看懂

网友:
再添一句内存没插好会白屏??不能理解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没图纸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如果五颜六色的变换是什么问题啊楼主  内存么?

屏线没插好,有时候会这样,屏没收到信号,在自检

网友:
神舟的机器也是醉了 这么多问题

网友:
问题就是多。。。。。。

网友:
没图纸也可以修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