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触发电流上0.45不亮机

楼主(2015-05-29):
主板能正常触发上电。查各供电正常,南桥供电,时钟,复位,RTC正常。用示波器测ADS#单次有波。bios挂南桥的测1.2.5.6也有波。到此就是测不到LPC_FRAME#.曾经换过IO后测到过LPC FRAME#的电流也上去了。装机接屏也亮机了。但是进入系统了也用不了多久蓝屏英文界面或直接死机黑屏只有开机电源指示灯亮着。
大部分时候是测不了LPC FRAME#。也即是开不了机啦。
BIOS?南桥?EC?
bios无工具刷不了。如果能入系统的话可以在系统刷得了,但偶尔进入过系统不稳定不敢开刷。
或有什么方法通电不拆芯片直接用别台脑刷呢?
请教高手到此问题多出在那里呢?

补充内容 (2015-5-29 16:35):
这是一台老旧索尼的小电脑UX系列UMPC.板号MBX-150这个电流是正常的电压,平台复位都有了.

网友:
买个编程器吧!现在也不贵了。

网友:
0.45好像cpu供电都没出来吧,都没复位跑什么码,能亮才怪

网友:
LPC FRAME#  可能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桥的问题多,拆掉EC的时候,最好打一下LPC总线的对地电阻其实测不到LPC FRAME#这个信号,一般不会是EC问题,因为,桥一般是主动发出信号的,当然如果是EC短路另当别论,如果EC短路更好测了。

网友:
换个桥看看,怎么样?

网友:
单一的测到的数据太少还是多看看其他的条件时钟复位 powrok

网友:
楼主发帖怎么不标明板号,和机器型号,这样会失色不少的 啊

网友:
个人认为考虑一下南桥

网友:
我晕啊  什么主板  要按照那个时序修啊

网友:
先换一下cpu试试吧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还没有运行,上电自检没有通过啊.

网友:
susp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