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37b做系统非常慢

楼主(2015-05-29):
东芝L700-37b做系统非常慢,进PE分区时也很慢,用GHOST要走半个小时,经检测硬盘没有坏道。换了一块硬盘速度很快,确定是硬盘的问题。心想给客户报价换硬盘吧。就先把这个本放在一边,等闲下来,我上网搜了下这种情况,有好多人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换硬盘了,有的让刷硬盘固件,我这没有工具,但是有一个人,说硬盘模式不对。改下模式在分区做系统。这时就心里抱着能好就好,不能好就算的态度,试了一下,进BIOS把设置改成compatibility模式,然后用U盘进PE分区再格式化再做系统,这次明显的分区速度快的多了,还有用GHOST用了10分钟,比半个小时短的多了。这次解压速度什么时间明显短了好多。问题解决。这种情况第一次见,给再遇见这种情况的朋友提醒一下。
(这里面的硬盘是东芝500G的。)

网友:
一般是直接换硬盘的,稳定一些么,旧的留下来侧机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硬盘,最后低格一遍好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现在CMOS里不设置,装系统真的好慢好慢,也不知道厂家生产这些有啥用,如果只是衔接,起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好歹也得用上呀,客户都不用,还生产,我也不知道这是为啥

网友:
很好 下次再来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A:
换个南桥试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南桥试下呢

什么问题就干南桥,有些东芝的盘体,在分区的时候可以用快速分区,在对于处使用2048就可以了,现在有些新盘就得这样分区。要不然会像LZ一样特别慢。。。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换硬盘多好啊。

网友:
这种问题  还是先换容易换的比较好吧

网友:
有些機子要用IDE模式。。。

网友:
有些機子又不用,反正試試吧。

网友:
排除法试试

网友:
学习一招了,下次要注意这模式问题

网友:
手上有个东芝的750G,测试没坏道,用就起来超慢,还蓝屏,不知道用这个办法试试有没有用

网友:
昨天有个DELL的机器也是这样的,,是换的固态硬盘,,慢的要死,,还内存报错,,

网友:
最后 系统死活装进去了,,,键盘还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