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 待机偏高维修

楼主(2015-05-29):
机型:联想E49
板号:LSS-1 113101
故障:待机偏高(坏网卡 EC  南桥)
今天上午修的一台机 晚上没事把维修过程写下来 机是同行拿来的   接过机器一看是联想E49 按开关没反应  拆下电池 接上可调电源 待机明显偏高 0.25   快速拆出主板
打阻值法、测量各路电感的对地阻值  一圈测下来没发现什么异常 正常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待机 接着用手触摸主板上的各个蕊片 当摸到PU4103 蕊片明显发烫  蕊片型号是1225C  发烫不是蕊片本身坏 就是后级有短路引起的 还是找份图纸来修吧  上论坛一搜 还真有 有了图纸维修起来立马信心就大增啊  打开图纸 找到PU4103 是3V 5V待机蕊片

测量12脚VIN阻值有500多欧  3脚VREG3阻值为0.03欧 明显短路 顺便测了VREG5 阻值是正常的 看来就VREG3这路的问题 它经过PG4101名字就叫3D3V_PWR_2 断开PG4101   3脚阻值已恢复正常 看来是后面的问题 不是蕊片本身的问题 看3D3V_PWR_2都去了哪些地方
它经过PR4116 改名叫3D3V_AUX_S5  再经R2702改名叫3D3V_AUX_KBC给EC供电
拆掉EC 测量线性3V阻值已恢复正常  接着再测量EC旁边的小电容阻值 测到C2702 阻值为0.03 还有短路 它连着3D3V_S0 看它是从哪里过来的

从U3603 S极过来 这电压去到的地方太多 为了省事 用电烧 可调电源电压调成3V 电流1A 触摸板上蕊片 就南桥发烫 一看南桥打满黑胶 拆都麻烦 想会不会是其它地方有问题引起南桥发烫 测量了下要用到3V电压的网卡 声卡 当测网卡旁边的电容   有几个小电容对地短路 拆掉网卡 再测量这些小电容已不短路了 再测量3D3V_S0还是短路 接着用电烧 只有南桥发烫 看来不拆南桥不行 打黑胶的板子 要拆蕊片之前 还是先放进烤箱吧 不然怕掉点 拆的过程就不说了 蕊片完整的拆下来了 没掉一个点 .....南桥都拆了  再测量3D3V_S0阻值已恢复到400多欧 没装EC 南桥的情况下通电测了下3V 5V待机已经出来了 下面就是换上EC 南桥 网卡 过程就不说了  拆打黑胶的南桥费了不少时间      这机整整修了差不多4个小时才修好  进系统测试各功能都正常才叫同行拿走 价钱还是很给力的300元 .
最后总结 电脑是被雷辟坏的 所以才会坏网卡 EC 南桥 这段时间修了很多雷辟的 这台打黑胶的最难搞 坏的东西也多.

网友A:
修的这么艰难 没人评论 自个开个头

网友:
这么好的维修经验,没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这么艰难 没人评论 自个开个头

以后有好的帖子通知我,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雷打的太惨了,不过还是不错至少修好了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增加经验

网友:
雷打的太惨了,不过还是不错至少修好了。就不会少劈坏几个见,让我们做维修的怎么要钱

网友B:
就是从网卡一直烧进去的,这叫“雷击“通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从网卡一直烧进去的,这叫“雷击“通病了。

刚开始不知道是雷打坏了 就把它当普通的线性3V短路来修的

网友C:
看来先要问清机主各种情况啊,比如是否进液体,是否打雷后才开不开机等等

网友:
  下雨天气肯定有雷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先要问清机主各种情况啊,比如是否进液体,是否打雷后才开不开机等等

同行送来就说开不了机 留下机器就走了 早知道是雷打的 会好修很多 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不知道是雷打坏了 就把它当普通的线性3V短路来修的

很好啊?说明你很专业啊!

网友:
雷击的机器的坏的是一大片呀。维修的不错。

网友:
挺艰难的维修 哈哈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文章很有条理,真的很不错!

网友:
3v短路 偏高 ·········